请教模抉引脚含义

楼主(2003-01-11):
三菱CM15MD_24H的11个控制引脚含义分别是啥?该模块能否与富士7MBR15LC120模块互换?

网友A(2002-05-22):
GU,EU. GV,EV. GW,EW GB,GX,GY,GZ,E.可以互换

网友A(2003-01-10):
请问PM100CSA120模块的引脚含义, 内部电路, 价格多少?如何判断好坏?谢谢!

网友B:
-.GU.+,....,....,(-).+.空.GU.GV.GW.检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