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K56PA-DRS能和KGL软件直接用232口通讯吗?

楼主(2003-01-12):
求助:LG的K56PA-DRS能和KGL软件直接用232口通讯吗? 我的笔记本是2000,能用这个软件吗?

网友A:
我用过KGL与LG-K80S的RS232通讯,可以的。LG的K56PA-DRS应该也行。与操作系统没有关系。

网友B:
请问一下我用LG—K80S与计算机怎么联不上呀用的是RS232C,怎么样才能联呀?

网友A:
你的通讯电缆应该2-3,3-2,5-5连接,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两位,不过从网上下载的kgl安装不上去,

网友C(2005-05-27):
是LG网站的

网友D:
还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