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Y7P”贴片三极管具体是什么型号,在那里能查到这些信息。
chen xiao

楼主(2003-01-13):
谁能告诉我“Y7P”贴片三极管具体是什么型号,在那里能查到这些信息。谢谢

网友A(2008-02-22):
这个型号很少见,楼主是从那里看到的.用在什么设备上.

网友B:
应该是A7P吧?我在我励磁模块设备上的电路板上有这种贴片三极管但是我也不知道它具体型号和参数

网友B:
有谁知道,说说吧

网友C:
BZX84-C20

网友D:
贴片元器件的型号命名没有一定的规则,每个公司的产品命名都不一样,google搜一下试试

网友E:
BZX84-C20 20V的稳压管

网友F(2008-06-01):
1Bt A7W 3BW又各是什么?

网友G:
下载一个贴片元件代码查询表可以查得到,Y7P是元件代码

网友H(2009-04-03):
我发现大家问的问题都超简单啊,我一般上这里查。30万条查询权限,还是免费的,我一般也上论坛去提问,挺专业
淘金mark数据库网:http://smd.taojinic.com
淘金mark论坛:http://bbs.taojinic.com

网友I(2009-05-13):
是稳压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