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40个点监测如何配制

楼主(2003-01-13):
各位高手: 我有一个小的工业控制监测项目,不知如何配置相关的硬件、软件。 具体条件是:30个点的模拟信号、10个数字信号输入,输出到控制室,要求有显示、报警等基本的功能。输入的信号是温度、压力、流量。希望得到硬件、软件商的选型指导和基本配置价格表。急!

网友(2002-04-29):
您好: 我这里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系统方案,请您与我联系!! 电话:0571-87969571转8029 手机:13958125169 联系人:庄松 mail:zhuang320@263.net

网友A:
您好: 我这里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系统方案,请您与我联系!! 电话:0755-6639961-214 手机:13823161970 联系人:石逢炉 mail:valentine@fm365.com best wishes!

网友B(2002-06-07):
可以用PLC作为数据采集,使用组态软件在PC机上编制一个监控界面。 021-52897018 顾先生

网友C:
深圳康索科技公司的过程控制器能很好地满足您的需要,在您所需的点数条件下,性价比是很好的,而且有友好的控制界面,工程施工简单。 chendizi@sina.com 0755-3414868-336

网友D:
Honeywell 的中小型控制系统--umc800或900 联系:021-62770879-203 上海圣懋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陆先生

网友E:
把您的邮件地址给我,我马上给您做好方案和报价。 chendizi@sina.com

网友F:
可以考虑 supcon GCS-1系统。 0571-88851888

网友G(2002-10-17):
你可以用研华或别的工控厂家的亚当模块,性能可靠,还很简单

网友H(2002-12-01):
用带PID控制功能的无纸记录仪就行了。该方案省钱省事又能满足你的要求而且维护工作量少。一般无纸记录仪最多16路,一个不够就用两个。

网友I:
你有那么多AI,AO用GE的PLC性价比特好为我打电话 13002406705

网友J:
请与我联系,我可以帮你解决,谢谢! 深圳固迪电子公司 联系人:张燕清 电话:0755-83890029 13049418287 Http://www.grand-comm.com E-mail:zzyyqqq@163.com

网友(2003-01-13):
我们公司的监控系统做的已经比较成熟了,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可以和我们联系。 0634-8895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