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报表?

楼主(2003-01-13):
使用histData将intouch的历史数据导入Excel中,但编写脚本后,有时能够顺利的导入,可有时却不能导入或只能导入一部分数据,要重新执行几次脚本才能顺利导入,不知道是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当你从InTouch的D环境转换到R环境的时候,就要对HistData各个Item重新附值,否则会告诉你出错。 另外,最好只在本地使用HistData,如果使用远程,也可能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