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版主帮忙推荐一块PCI板卡

楼主(2003-01-13):
请版主帮忙推荐一块PCI板卡,能提供四路外部源可中断的PCI I/O卡,(不是只提供两路中断的双中断源系统)凌华有吗?急用,盼能尽快回复。

网友A(2002-12-03):
目前凌华没有这样的卡片。 我想起了MOXA的一些串口通讯卡,例如8口串口通讯卡。8个串口可以共享一个中断,每个串口占用中断寄存器的一个bit。也许这个卡片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我可以为您提供研华的产品致电:(010)68465010 辛先生

网友C:
四路外部源可中断的IO卡? 凌华有一种板卡有"COS"功能,Change of State 每一路DI发生变化时都会产生中断。 如PCI-7233等

网友D(2003-01-13):
你可以采用台湾博文的PCX-4632,PCX-4664带中断的数字I/O卡上博文的网站上去看看吧:WWW.INLOG.COM.TW,或者与我联系:0755-83146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