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ACCESS数据库的连接

楼主(2003-01-13):
各位大虾,小弟在用INTOUCH通过ODBC方式与远程ACCESS数据库连接,向ACCESS插入记录后,该数据库会不定期的莫名其妙的变的很大,插入的频率很低,每天插入20条记录,每条记录一般20个字段。有一次一个星期下来,数据库竟然达到几百兆。 INTOUCH除了用ODBC方式与数据库连接以外,还有别的办法吗? 谢谢了!

楼主:
试试国产组态软件吧?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谢谢!

网友A:
数据量不大吗,intouch 对数据库的绑定,不是很好,可能是用于insql的, 你可用外接程序通过dde,fastdde,ideakit ,opc 从intouch 中取出数据,再写入数据库中!

网友B:
我怎么没碰到!

网友C:
在检测到事故后,怎样加密相关测点的采样点(即动态改变一些标记名的采样周期)?

楼主:
InTouch中本来就有一个数据库绑定工具,利用他可以很方便就绑定到数据库中,我就经常用这种方法做报表之类的活,但有一点:数据量不要太大,并发数据量不要超过40个,否则你的机器发觉慢得象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