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温下变频器运行……

楼主(2003-01-13):
请教:变频器最低运行允许温度? 为何有此项限制? 如果运行温度过低(例如低于-25度)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A:
无法运行,变频器将保护

楼主:
请问: 如果低温(-25度以下)变频器未保护,仍在运行,能否有损坏的后果?

网友B:
变频器运行就发热!!这问题应不难解决!

网友C:
我的理解,变频器应该一直通电,即使没有输出,以防止内部结露损坏机器。如此应该没有问题吧?愿闻各位高见

网友D:
温度太低,硬件的参数酒会变化,性能变差,直到不能用,在东北天起较冷,但他会自己发热。应该没问题。电气柜得分机停止运转就可以了

网友E:
和电容的工作温度,还有显示装置有关(如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