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某变频器(用分离元件构成的)它的压敏电阻爆炸

楼主(2003-01-13):
爆炸后变频器不能工作!什么原因? 还有某变频器开机后自检有过流报警!(交流)什么原因?

网友A(2002-11-01):
acs400有一批产品 80%都出过这个毛病 还好免费更换

网友B:
压敏电阻选型与质量问题!

网友A(2003-01-08):
压敏电阻爆炸后会短路。

网友C:
压敏电阻是不是起过热保护的?

网友D:
压敏电阻不是起过热保护的. 是起过压保护的.

网友D:
压敏电阻不是起过热保护的. 是起过压保护的. 同时起防浪涌电压的做用,一般再压敏电阻的前端都有保险,一担压敏电阻击穿,保险容断,保护压敏电阻的后端的设备,处理方法简单,换上合适的保险,换上压敏电阻(有耐压和功率),一定与主板的耐压和过流相合,万一有浪涌电压过来,压敏电阻不动做会对电路造成不必要的危害。 建议配原型,分析原因。

网友E:
要稳定电源电压!!

网友D:
同意广州通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