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PID调节器输出调节

楼主(2003-01-13):
请教一个问题。PID调节器对偏差值进行计算,然后输出控制信号到执行器。我想请教一下:当测量值与设定值相等,即偏差为0时,调节器输出量是如何调整的,这在PID调节器说明书并未说明。谢谢

网友A(2002-11-21):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调节器高持该状态不动。

楼主:
天衡: 谢谢你的回复,能再详细点吗?

网友B:
调节器的输出电压将维持不变。

楼主:
天衡: 调节器的输出电压维持什么值不变?是维持在偏差为0前的输出值吗?

网友C:
当偏差为0时,调节器“输出量”也是0,正常情况下保持在偏差为0 时的状态,也就是说当偏差进入调节死区后,调节器输出信号的(增加或减小量△)为0。 当△e=0时△Oi=0,但输出保持不变。

网友B:
特殊情况:如果调节器后级接的是有零差的受控系统,则调节器输入偏差为零时,调节器输出不为零。

网友D:
偏差为0时,输出量保持不变。

网友E(2003-01-13):
希望有机会和各位搞自控的朋友合作,有钱一起赚。PMQ:1391-6441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