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问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3-01-13):
请问一个简单的PLC实例: 当X0接通后,Y1,Y3同时接通,过2分钟后,Y1,Y3同时断开,过30秒后重新接通。 请问怎么画图啊?谢谢了

网友A(2002-06-10):
ld x0 set m0 ld m0 pls m1 ld m0 and m9032 out c1 k120 out c2 k150 ld m1 set m2 ld c1 rst m2 ld c2 set m2 ld m2 out y1 out y3

网友B:
以三菱FX2N: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X0 SET S20 STL S20 OUT Y1 OUT Y3 OUT T0 K1200 (运行2分钟后同时停) LD T0 SET S21 STL S21 OUT T1 K300 (30秒后重新运行) LD T1 SET S20

网友C:
ld x0 ani t1 out y1 out y3 out t0 k1200 ld t0 out t1 k300

网友C:
不好意思!有错误。 ld x0 ani t1 out t0 k300 ld t0 out t1 k1200 out y1 out y3 如果不是反复运行 ld x0 ani m0 out y1 out y3 ld x0 out t0 k1200 ld t0 pls m1 ld m1 or m0 ani t1 out t1 k300 out m0

网友D(2003-01-13):
晕死,看看说明书不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