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楼主(2003-01-13):
大家好: 我在做加工机床的PLC控制,现在还剩故障这一块没做,我想知道的是:经常会有什么故障,怎么在程序中处理,比如用LED显示等等! 有没有这方面的书可看!!!!!!!! 谢谢

网友A(2002-06-02):
用故障代码来显示吧,把每种故障都用一个代码来表示,代码也是你自己设定的。。。。

网友B(2003-01-13):
其实最重要的是安全性,故障我个人认为只要简单点就好了,当然如果你的点数够的话可以避免每步用一个信号另外表示,这样的话别人一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