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楼主(2003-01-13):
OMRON的CQM1 PLC,每次用CPT给PLC重新下载程序是都会出现错误(PLC里已有程序),必修把PLC里原先的程序清楚掉才可以?有没有办法不清除而直接下载?

网友A:
你可以用CX-P软件,CPT已经过时了

网友B:
对呀,而且cpt还是英文界面,试试cx-p很好用。

网友C:
要清除原来的程序。

网友D(2006-04-15):
地球人都知道呀,广州的货最靓最便宜呀,你不知道吗,不信呀,打个电话问问就明白了,啥也别说了:告诉你吧:别跟别人说:020-88270969,代理呀,总代理呀,各有各的办法,但是我最好货最靓最便宜。。。。因为我有朋友从日本发过来。原来在日本这些东西就像大白菜一样便宜。就像中国的进口车一样。哈哈哈,1/3的价格吧,我能做到,其它的总代理能吗?你问问就知道了。

主题:OMRON C60P PLC故障维修资料
发表人:羊城绅士 LORD
关键词:PLC,C60P,OMRON,CPU,ROM,继电器,100V-240V

故障描述:XXX跨国大型包装生产厂,包装设备出现不动作,不能操作,同时CH6不停闪动,POWER,ALARM,RUN灯全亮,部分CH 1 CH2灯有输入指示亮,机器不动作,不能正常生产。设备处于待修状态。
事件处理过程:  广州博阳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广州腾达工控设备维修中心接到客户报修电话后(020-88270969),迅速派专车从天河总部到达广州连云路附近的客户现场,经过现场勘察和检测,排除大型设备的机械问题,最后用排除法,断定是主PLC C60P出现故障,造成设备不能正常动作。它采用的是欧州进口的程序,无法现场读出,经与客户周小姐商量后,决定把PLC整体带回博阳科技总部检测并进一步维修。
。。。。。。
客户开具放行条后,我顺利把PLC整体部件带回公司,(1)并立即送入检测实验中心,我偷偷的看看了,工程师先是把ROM程序放在一个小读写设备里进行分析并COPY数据备份,(后来听说是不能JM,有点麻烦),。。。
(2)接电测试,端子L1-L2/N接上100-240V(50-60HZ)之间的交流电源,故障现像如在现场一样。。。。。。
(3)测试I/O板,取下边上4个长长 固定螺丝,轻轻的把CPU板和下面的IO板分开,它是有两个插槽相连的,不用担心,大胆取下就是了,我还看她们测试了一下那个电池。好像是电池没电了,换了个新的上去。
(4)测试I/O板问题,把库里的新的CPU板拿来(没有ROM的)接好,端子L1-L2/N接上100-240V(50-60HZ)之间的交流电源,POWER灯亮,ALARM亮,接上手动编程器,我当时看到那个小东东上面有:OUT,LD,。。。我看它按了OUT 501,OUT502,OUT503.。。。然后把编程器上面的开关放在执行位置上,哈哈哈,所有的继电器动作,,原来工程师是录入了指令了。这个步骤是测试I/O板有没有坏,看来I/O板都没坏
(5)测试硬件继电器,断电,分离CPU和IO板,测试所有的小继电器,都是好的。给电动作就差不多不会坏。哈哈哈。
(6)检测芯片,用对比仪(一种可以测试电子板的单元情况的设备,如,测试电容可能是个圆,测试有LC网络的可以是个椭圆,测试LED或者是3级管PN,NP可能是个阶型图)像示波器一样,经过简单的对比,发现0290694-0B 板上的IC3 : OMRON 15G014AP-0009 JAPAN 9303EAI芯片图不同,可能是这里出了问题,其它的门电路如:7400P,7407N 74HC240AP,74HC245P,SN74LS367AN等均无问题。(测试过程中我还发现工程师还从CPU板上取下一个带好多小灯的板(C20P-HIC14 TW-44D94V-0,LDT。09C.63R 284-J80)它是指示用的,它下面好多IC要测试。。。。。。
(7)更换IC,用专用IC拨起器把15G014AP-0009焊下,然后换上新的或者是代替件。此时是更换的相同的IC。小心小心的一个一个脚焊好后。过了10分钟吧,她们工程师又开始测试它的显示图形了,并用万用表量了好多地方。确认无误后。。
(8)安装好IO板和CPU板,此时不放ROM,用手编器录入几个动作,可以,证明CPU板正常工作。断电后,安装好ROM,不行,不动作。
 此时她们把ROM接到读入器中,一条条看它的动作指令,手工操下来了,然后,写入电脑里,接了个电线,然后写入一个新的ROM S2芯片中。‘不要直射阳光,这是紫外线擦除的ROM,搞不好程序会丢。
(9)接电,POWER灯亮,ALARM灯不亮,(一般ALARM灯亮的话多半是电池没电了)RUN灯亮。她们好像很开心,把螺丝固定好后,交给了我说OK了。
(10)我刚刚要走出实验室,一个美女叫我回来,我以为有好事发生,如请我看电影,约我吃晚饭,然后晚上去兜风。然后。。。。我正想着呢,美女过来说:“给我”,我说:好呀,好呀,我给给,。。。美女笑着说:“傻样,忘了跳线了,拿来吧“,晕,我还以为。。。。。(梦醒了)原来ROM边有个8只跳线,它可以设置程序的语言。。。。。她们是看不懂欧洲的东东,设置成英文的了,现在改来就OK了。过了一会,她(美女工程师)出来了,交给了我,说:你现在有空吗,我说,有有有。。有,(我以为是约我出去玩),好,老板说让你把这个PLC立即送到XX客户那里。NOW。。。。。。多谢。。。
。。。。。。
下面的故事不用讲了吧,等我下周一或者是周二回来告诉你们,我是如何安装好PLC到机器上的,然后如何现场调试它运行的。OK,朋友们有空交流一下修理的经验吧。
电话:020-88270969,邮件:market@b2sun.com 公司网:http://www.gzskyu.com
我的名字:羊城绅士,(自命不凡,哈哈各位前辈不要打我)
小生必表文章在于交流,在于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相关的具体详细的现声录像能够更加说话故障现像。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看看
http://www.gzskyu.com的技术论坛或者是博阳科技的总站:http://www.b2sun.com
各位多谢,也想和各位交个朋友。向您学习!在此表示感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