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急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3-01-14):
现在急需在intouch里实现树形结构,我用微软提供的treeview,但,后面的参数不知道如何使用。那位大侠有更好的实现办法?

网友A(2002-12-12):
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自己做一个ActiveX控件, 里面包含TreeView控件,这样你就可以通过定义自己的接口(属性/方法)来对TreeView进行编程.

网友B(2003-01-13):
树形结构,我在编写OPC Server是用过,不知你想怎么用,我可以给你编写原形

楼主:
因为InTouch不支持控件的数组,所以要自己写一个控件,包含这个TreeView,然后自定义一些属性来连接到TreeView的Nodes

网友C:
其实在intouch 的脚本中应加上数组的编译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