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访问时时数据库

楼主(2003-01-14):
各位高手,我刚刚学习ifix软件,不知用vb能不能访问它的数据库?.pdb那种的,我想做报表,不知怎么办?请发信至:bjsunkai@yahoo.com.cn非常感谢!!!

网友A(2002-12-08):
.pdb是“实时数据库”,它只是一个“标签”的集合。 根本不能用来做报表的!!要做报表—— 一是访问“历史数据库”,先通过“历史定义”,并在后台运行 HTC.EXE。但是,IFIX的“历史数据库”很难处理,它固定有九个FIELDS,其中有记录的“时间”和“标签数值”。要在它里面找一张表的数据,真是太难了,晕倒! 本人采用VB定时储存报表数据,用OLE技术,输出报表。我觉得很好。 qxb_163@163.com

网友B:
在定义了历史并收集了历史数据后,用VB或IFIX自带的VBE可以轻松生成 报表文件,具体办法可以咨询ifix支持

楼主(2003-01-12):
IFIX的报表系统实在太烦,我看的头大,还是用VBA自己做,比较方便也比较灵活

网友C:
哈哈,其实最好用的软件就是自已diy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