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5 通道0 RS422?

楼主(2003-01-14):
本人通过:通道0、RS232、DF1与计算机通讯一切正常。由于通讯距离有限,想使用RS422、DF1、通道0与计算机通讯,测试不成功,是接线?还是DF1?....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02-08-08):
有谁知道?请开尊口

网友A:
用RS-485联过,但是只能用半双工。 理论上讲,用RS-422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会不会是接线的问题?RS-422好像需要两对双绞线

楼主:
请问Buick: RS-485、半双工如何使用端口,谢谢!

网友A:
比较麻烦的 因为PLC-5的串口是RS-232/422/423而不支持RS-485,因此你要做一个或买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同样把计算机的串口也转换成RS-485。 再把PLC的串口设置成DF1半双工从站,把计算机设置成DF1半双工主站,就可以进行通讯了。 不过,你自己再仔细琢摩涿摩,我想用422也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谢谢Buick: 我也想过接口转换,就是接线不太简洁。 再请问:使用编程软件,是否用RS422联上过?我想确认端口有无物理损坏。

网友A:
抱歉,我没有用过RS-422。

网友B(2003-01-14):
buick 大哥: 我的PLC5/03上面有一个DH485口子,怎么样能够通过他 边城通讯呀!

网友C(2009-07-29):
通讯距离远只能转接。如果计算机有RS485/422接口,买一个RS-232/RS-485/422转换器即可。否则,需要买俩个,转过去再转回来。

网友C:
土土先生:PLC5/03上面的DH485协议接口,与之通讯的“设备”必须支持DH485通讯协议。否则,需要将DH485通讯协议转换成与之通讯的“设备”使用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