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指点!

楼主(2003-01-14):
AT89C52与NEURON3150之间采用parallel I/O slave B方式,为什么读取出来的数据一直是0?? 难道是我写数据有问题没有能够同步吗?请帮我看看以下代码,谢谢! 读握手信号状态 uchar ReadHS() { uchar value; P0=0xff; RW=1; A0=1; Delay(1); CS=0; value=P0; CS=1; Delay(1); return value%2; } 读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Byte() { uchar value; P0=0xff; RW=1; A0=0; Delay(1); CS=0; value=P0; CS=1; Delay(2); return value; } 写一个字节数据 void WriteByte(uchar ch) { RW=0; CS=0; P0=ch; P0=ch; P0=ch; CS=1; Delay(2); }

网友A:
为什么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 我也很想知道这种连接方式的通讯问题,这种方式可以在无MIP软件 支持下实现高速通讯吗? 哪里有关于这方面应用的文档可以参考? 顺便问一下,上面的void writebyte(uchar ch)过程里,连续三个 P0=ch; 是什么意思? 据我所知,编译器只会默认执行一次P0=ch;

楼主:
连续三个P0=ch只是为了延时。我这里有些英文资料,告诉我信箱,我发送给你! 希望多多交流!

网友B:
延时:解释的太牵强了。 /*****************************************/ 据我所知,编译器只会默认执行一次P0=ch; 什么编译器都应该执行三次 /****************************************/

楼主:
各位有没有例子,或者详细的时序图?

网友A:
to aping: 十分感谢你的慷慨,我已经找到资料了。 http://www.echelon.com/support/documentation/Bulletin/005-0021-01C.pdf 并且我已经通讯成功,我们可以交流。

楼主:
能提供例子我看看吗?多谢!

网友A:
我已经发给你了

楼主:
谢谢,我试了你的例子,不过还是不行。我得看看是否硬件的问题。多联系!

楼主:
搞定了,先前我没有将模块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