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对直流有何问题,问我吧

楼主(2003-01-14):
我对直流调速器特有研究,从技术到市场,有问笔答

网友A(2002-08-07):
你能告诉我下列公司的直流调速器的名称吗? ABB,西门子,TE,GE,CT,

网友B:
2、 电气传动型:POTAIN塔机、KROLL塔机等各个工作机构都采用现代调速单元,在提升系统中考虑到负载的位势性性质,仍然采用全数字直流调速,POTAIN塔机提升采用施耐德RTV84系列,KROLL塔机提升系统采用西门子6R24系列。在回转系统上,POTAIN塔机采用交流调压调速方式[ACVV],KROLL塔机采用西门子6R24系列,属于直流调速方式[DCVV]。在变幅系统上,一般均采用交流变频调速方式[VVVF],POTAIN塔机采用施耐德公司的ATV66系列,KROLL塔机采用西门子6SE系列,由于小车变幅系统的进出对电动机来说都属阻力性负载,所以采用变频调速可靠,免维护,而且节能。

网友C:
rotec: 你对potain很熟悉哦.我原来在水电部十二局工作,可能和你是同行,交个朋友吧.

网友A:
ROTEC: 请多准备几块RTV84的主控板,和ATV66系列的电流传感器. 这是我的一点多年经念. GIGI: 你的答案呢?

网友B:
vcplus:好!水电行业的一些设备较大,人为因素很多,还是老国营企业的管理一套,你现在已经跳出来,这种选择是对的,我看过你不少的发言,你的思维清晰,技术作风过硬,理论功夫也扎实!佩服!你难道没有继续考虑跟你的先前工作单位——水电行业做生意?

网友B:
to zjboo:现场使用中RTV84出现过控制板及可控硅击穿的现象,总的感觉RTV84系列性能没有6R24系列完善,现在施耐德在直流传动方面好象已经输给了西门子,因为无法再订购RTV84配件!6R24的功能确实可以,优化运行考虑到电机几乎所有运行的情况,三峡的一台KROLL塔机提升电机烧毁了3次,我亲手就优化运行了3次!感觉6R24还可以!ABB的直流DCV700也可以,但通信与控制搅在一起很烦人,UNIDRIVE的直流电机好象比ABB的直流电机做的好!

网友D:
替代6SC6110-0GA01 6SC6110-1EA00 6SC6112-0AA01 6SC6111-2AA00

网友B(2002-12-05):
ABB DCV700 已 被 DCS500B or DCS600取代。

网友E:
to ROTEC: 看得出,你对塔机在行,特别是POTAIN和KROLL,你是使用他们的吗?你用过最新的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也一直在关注他们的传动机构方案。

网友B(2003-01-08):
KROLL塔机在力矩保护环节中,引入了计算力矩[提升重量与小车位置的几何乘积]与量测力矩[使用传感器对实际力矩进行测量]概念,我认为比较先进,好多搞设计的单位包括一些进口塔机都还没有突破这个模式!

网友E:
to ROTEC: 你是认为计算力矩好呢还是测量力矩好?实际上国内这两方面的都有啊,因为我干这行有10来年了,我们也生产的。 另外,KROLL的测量力矩是测量塔帽上的两扁担钢(国内俗称)的位移吗?谢谢!!!

网友A:
当然是计算力矩可靠性好,但其需要专门的快速的处理器,成本很高.

网友E:
会吗? 单就力矩来讲,也许测量值更好,原因是幅度的测量(通常方法)误差较大; 这种计算也不会需要快速的处理器吧,因为这些参量的变化实在是 太慢。

网友A:
怎么计算才正确呢? 幅度可以用编码器. 重量可以如下计算: 重量=(电机输出力矩-加速力矩-摩擦损耗力矩-固定损耗力矩)/[1.563*(MPM上升速度米每分钟/RPM电机转速转每分钟) 电机力矩=电机电压*电机电流*系数 加速力矩=加速度*转动惯量 摩擦损耗力矩和固定损耗力矩根据一定的经验值确定. 从驱动器上我们可以得到电机的电压,电流,速度.根据以上公式就可以理论上得到重量. 但该计算过程是在起动过程中进行的,所以需要快速处理器进行计算,一般在起动的前半秒钟就能得到正确的重量,当然其中还有许多经验系数在里面,那就不多讲了. 计算结果比传感器结果至少高一个等级.

网友E:
哎,豆腐做成肉价钱!!! 如果说,如此的计算结果会比传感器的测量结果高一个数量级,打死你我也不相信!!

网友A:
豆腐能卖成肉价钱,那才叫技术. 这些公式我们在教科书上都学到过,可是在国内很少有人运用他, 这里计算有很高的要求,一个扫描周期在1-3毫秒內,结果就很正确.同样要求处理器跟驱动器的通讯时间在1-2毫秒之间. 想一想,一般在我们中型系统中,PLC的周期是多少呢?

网友E:
我不否定这种方法可行!我的意思是毛子也有发呆的时候! 1,在建筑机械上,作为检测系统的综合精度能做到1%已经可以满足了,而一般的传感器精度远大于此。 2,对于你所述的几个参量有简单的测量方法获得。 3,就算承认你可以计算(但在启动瞬间我怀疑其准确性,但此时又特别需要结果的正确--以确定设备是否进一步工作),何必不用简单的方法?所以还是----豆腐做成肉价钱而不是豆腐能卖成肉价钱。

网友E:
TO leam: 请问你是ROTEC吗?

网友A:
TO 紫太阳: 我不是ROTEC,ROTEC也不是最好的,它不也是砸死了几个中国人吗? 我理解你的意思,现在这个塔机市场竞争太厉害,能省钱就省,只要不塌下来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测重量的, 如果用传感器,受外部环境影响,即使测同一个物体,它也有不同的结果.最主要的是时间一长容易漂移.总不至于让用户经常去调整.

网友E:
哈,ROTEC砸死过人吗? 你的观点有些偏急。不要再讨论了。 能告诉我你是做什么的吗?

网友A:
我在上海,专门做传动的,有空的话发信给我,咱们可私下交流.

网友B:
任何人都可以说ROTEC不是最好的,但对大型水电工程,也只有ROTRC的设备才能完全胜任!没有ROTEC设备,三峡2期工程混凝土大坝就不可能在2年半的时间内树起来!关于ROTEC设备安全,那是技术上的事情,应另当别论!

网友B:
to 紫太阳: 对塔式起重机来说,当然测量值最可靠!KROLL塔机的力矩测量传感器安装在起重臂尖端的斜拉杆上!

网友B:
幅度、高度、速度并不一定都要用编码器!用一个电位器也可以满足要求,至于速度,可以让调速器输出的速度信号进入PLC系统再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网友E:
to leam 谢谢你的信任! 你在上海,难怪有如此的讨论,因为上海的建筑机械业不怎么发达。你都做过什么样的针对于建筑机械的传动系统?

网友F(2004-11-07):
请帮助我解决用欧陆A508控制180W直流电机的发热及烧电机的问题

网友G:
直流电机的输出波形少了一半怎么回事? 是否可以比较详细给予解答下·

网友H:
帮帮忙,我急需一只转速为0~2000rpm无级可调,扭矩为8NM的电机,能否用直流电机+直流调速器来实现。TKS!

网友I(2006-10-27):
两年之前的邮件看起来很有意思,实际上施耐德RTV74 84可以定购备件,同时我们推出了新一代的完全替代产品 DCV94 104。可以联系施耐德电气工业过程项目服务部 010-84346699-876 332 753。
也可以登陆施耐德电气中国网站 技术论坛 系统升级和增值服务和我们联系。

网友J:
你有可逆直流调速系统吗?最好价格便宜的.我的信箱:LTJ153@SOHU.COM

网友K(2009-05-11):
6R24驱动的电机,有一个方向运行电流摆动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