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讲华为TD3300张力控制功能

楼主(2003-01-14):
(无正文)

网友A(2002-11-05):
有任何问题请邮件和我联系.我最熟悉啦 呵呵 *^_^* 这个产品属于歪打正着的东东,以前只是想给常州某个客户弄个3000带卷径计算的非标,后来越来越复杂,结果出来了td3300.正式版本的8月份就正式上市啦.最早的一台古董3300在常州用着呢,现在看来功能很简单,不过用户用的还不错 :) 满足客户的需求一直我们努力的方向.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发那个实例给我参考参考,我在创捷提的货!

网友A:
发了一个浆纱机张力控制的案例到您的邮箱.

网友C:
干脆也发一个给我,最近有一纸厂改造项目需要用到该产品,谢谢!

网友D:
干脆也发一个给我,最近有项目需要用到该产品,谢谢! E-mianl:hejing@vip.sina.com

网友E:
也请给我发一份,谢谢!! dqsys@sina.com

网友E:
也请给我发一份,谢谢!!   wxj1954316@163.com

网友F:
也请给我发一份,最近有项目需要用到该产品,谢谢!! ziliao1@wx88.net

网友G:
我也要一份93155@163.com

网友H:
我也要一份lwchinafox21cn.com

网友I:
我也要一份www.qiaoziqi@163.com。

网友J:
我也要一份 e-mail :hawksoft@public.qz.fj.cn

网友E:
干脆也发一个给我,最近有一纸厂改造项目需要用到该产品,谢谢

网友A:
就是这篇文章,可惜图形没有了: 染浆染联合机组恒张力控制的实现 背景情况介绍: 浆染是织布之前的一道工序,主要是对白色原纱根据生产品种进行染色、上浆,烘干,分绞,烘干之后的纱线需要恒张力的收在前车织轴上。纱线的中心卷曲是最后一道工序,张力控制的好坏将直接影响织布时候的质量。恒张力的中心卷曲以前大部分采用机械变矩器或者直流电机来实现,都存在一些问题。机械变矩器普遍存在平均无故障时间太短的问题;直流电机则需要经常性的维护保养。目前国内纺机厂都在积极寻找采用交流电机加变频器来进行控制。国内无锡的工诚纺机等都做过一些采用速度同步或者直接加上张力传感器的方案尝试,但是由于系统的复杂性,一直没有取得理想的控制效果。下图是浆染联合机组的示意图。传统的控制方法,对于浆染部分整体传动的机组,一般的配置是采用30/37kw的主机作为主传动,拖引和收卷部分,则采用变频器加上直流驱动器的方式。其中的直流驱动器工作在转矩模式下,对收卷纱线的张力进行控制。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的出现,使得采用普通交流异步电机实现较高精度的转矩控制成为可能。TD3000系列的优异转矩控制功能加上TD3300专业化的卷曲软件设计,为行业性的应用提供了客户化的、具有优良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控制思路和具体实现方案: 实现思路:经过与厂家的交流,确定了控制方案,考虑到系统的张力较大(一般在1000~3000N之间调节),工作速度较低(浆纱,浆染最大车速一般在35m/min,并纱一般小于80m/min),对于这种低速大张力的工艺系统,采用利用线速度进行卷径计算的开环张力控制是最合适的。由于有储纱架,因此主边轴电机的速度控制是完全独立的,它所要保证的只是速度控制的稳定以及变频器较好的低频特性,能够在起动的时候克服很大的静态摩擦力矩。分绞之后的拖引变频器,要求速度特性很硬,并且会长期工作在发电状态下,因此需要使用制动单元。卷曲部分则是整个系统的核心。 系统构成:TD2000-37KW 用于主机边轴驱动 TD3000-11KW 分绞拖引电机变频器 TD3300-11KW 织轴中心卷曲电机驱动变频器 编码器: E6B2-CWZ6C ,安装与卷绕电机轴 从系统构成来看,由于采用了专业设计的TD3300张力控制变频器,因此对于电气系统的控制相当简单,不需要专用控制板,PLC也不需要使用昂贵的模拟量模块,所有的复杂数学运算都在变频器内部由高速DSP实现,外部只需要处理一些启、停,复位等的逻辑信号即可,也不需要昂贵并且难以安装的张力检测辊。另外TD3000系列变频器22KW一下都内置制动单元,因此对于拖引变频器来说,无需另外选配制动单元。综上所述,用户电控部分成本得到有效的控制。 上图为收卷系统接线示意图。图中PLC负责外围逻辑信号和时序的处理。在前车头左中右均安装有现场操作按钮箱供挡车工使用,可以控制起停,加减速度,复位等。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口除了输出速度信号之外,还用于数显表的张力和车速显示。张力通过控制盘上的电位器进行调整。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精简的张力控制系统,大部分复杂功能的实现都集成在变频器的内部,从而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可靠性。 调试过程: 浆染联合机/并纱机/浆纱机的控制原理和调试方法都很相似。调试过程需要关注的主要有:各种速度系数的计算,张力的选取,卷径复位方式选择,编码器的安装,制动电阻的安装与散热等。例如线速度与拖引变频器、卷绕变频器之间的对应关系很重要,需要较为精确的设定。但是有时候用户也给不出这些比例参数,这时候可以让变频器工作在5hz的频率下,运行一分钟对卷绕轴计数,看卷绕轴转过的圈数,除以5hz时刻一分钟四极电机应该转过150转,这样基本可以把传动系数测量出来。最小线速度的设定要合理,一般的经验参数是最大线速度的一半。但是如果生产的品种改变,这时候速度上不去,那就要及时修改最小线速度的设定值。宜兴中港纺织就发生过改生产粗纱之后张力通过电位器无法调节的现象,事后到现场发现粗纱的生产速度慢,到不了最小线速度,因此一直是零速张力在起作用,电位器当然改不了。但是最小线速度不能设得太小,否则起始时刻卷径计算误差较大,从而张力波动也变大。 纱线的卷绕,从调试的角度来说比布匹,纸张难度要大。因为纱线在刚刚上车张紧的时候并不能做到松紧程度一致。这种情况下,假设原先500N的张力,对均匀缠绕的纱线是适合的,但是如果松紧不一,紧的纱线可能对应500N的力量就大了,应力一集中就会发生断头,并进一步形成连锁反应,是全部纱线断裂,这个现象工人们称之为“爆头”。为了避免这个现象,我们设计增加了点动上车功能,让卷绕变频器首先工作于速度模式,用较低的速度点动将纱缠在卷绕轴上,并且工人将其尽量分布均匀。速度模式下,由转矩限幅来进行张力的控制,此时的变频系统相当于力矩电机,限幅的值一般设得很低。待转过几圈,轴上纱线松紧程度接近的时候,才切换到转矩控制模式,同时,转矩控制模式下,转矩限幅不起作用,可以进行正常的张力控制。 对于卷绕的电机,采用变频电机是最优的选择。对于一个卷径比变化比较大的系统,在满卷的时候,变频器可能会工作在3~5Hz。这时候对于系统,包括电机的散热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事实证明,TD3X00的低频性能是相当出色的,3Hz运行平稳,张力控制效果没有变化。但对于电机来说,此时的散热条件相当苛刻,时间稍长,便会过热保护。因此选用变频电机是合适的。 结束语: EMERSON TD3300变频器自从在安徽安庆东至纺织厂成功应用于进口泰利浆染联合机的改造之后,已经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在华东地区的浆纱机、卷染机等有相似张力控制工艺工况的生产线或生产设备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应用,或取代机械变矩器,或取代直流电机,或取代力矩电机,都取得了很好的控制效果,并且得到用户的普遍认可,一些原来只有通用变频器无法进入的配套厂也得以借此机会顺势进入。就性价比而言,TD3300是目前该领域具有优异性能价格比的优势产品。

网友K:
上海三维力控华东技术中心 021-54187904、54181244、64325010

网友L:
各位: 华为已经不干啦还要它们的技术资料干什么???

网友M(2003-01-09):
vcplus:你好! 请给我发一个张力控制的案例到我的邮箱,可以吗?急盼。

网友N(2004-03-09):
vcplus ,你在推TD3300吗?我原想用VLT5000的,你说在3HZ,TD3300工作稳定,真的吗,真是这样,你能帮助我吗?我在做一个方案,满卷在3HZ左右。HUYANGY@SINA.COM

网友O:
为什么不考虑用NXP系列的呢?

网友: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P(2004-08-06):
我用TD3300于胶片生产线收卷部分,启动时张力振荡厉害,启动后张力还行,请问有什么方法减少启动时德振荡?

网友Q(2004-09-27):
vcplus:你好! 请给我发一个张力控制的案例到我的邮箱,可以吗?多谢了 我的邮箱是 fengzhenyu@126.com

网友R(2004-11-09):
还是在这里多讨论点吧

网友S:
楼主你好,我以前在杭州一家代理公司卖过华为的 现我已回南昌,请你也帮我发几分案例,谢谢

网友T:
浆染联合我调试过,收卷的恒张力控制。用TD3300加编码器,在测长辊上加霍尔开关,记测长辊转一圈的同时计算收卷电机编码器产生的脉冲数,根据空芯卷径和满轴卷径进行速度限制。整个系统采用开环张力,闭环矢量控制。实时卷径的计算是个难点,其中要加入一定的数学算法(卷径的递归运算)。输出转矩的计算,算出了实时卷径,乘以设定的张力,在除以2同时经过减速比折算到收卷电机轴,就可以得出负载转矩的大小。但因为整个系统的转动惯量比较大,在小卷启动,大卷启动,加速,减速,停车时会出现松纱或太紧的情况。因此我们还需要对整个过程进行分析。在整个卷径由小到大的过程中,要保证张力恒定,要克服系统的静摩擦力矩,滑动摩擦力矩,进行加减速输出力矩的补偿,停车时力矩的补偿,收卷一运行时的零速张力的补偿等等。还是比较复杂的。TD3300加上PLC做恒张力控制(收卷,放卷)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但它的适用范围必须是张力比较大的场合(几百公斤的力),如果张力很小的场合是不能适用的。 li.qiang-px@delta.com.cn

网友U:
美国CMC张力控制系统(传感器和控制器)采用闭环控制控制和测量。 控制器采用32位微处理器配合张力传感器反馈来提高闭环控制精度。能同时用数字和模拟显示条显示卷材的张力。显示文本可以选择为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张力值能以英镑/百分比/公斤/或者牛顿为单位显示。能从中调出20种产品参数设置。可以取代PLC/PC的位置。 传感器最大张力测量范围40:1,应变片/金属箔测量。输出信号可以作为PLC/PC的输入信号。测量压力可达0-15吨,甚至更大。防腐,防尘,抗噪音,内置温度补偿网络。安装方式多种。本体采用不锈钢和高强度阳极处理铝合金材料。 一流品质,一流服务。 独家代理----石工

网友(2006-03-07):
本人从事浆染机器运转多年`经验丰富`手下有浆纱前后挡车工`调浆工多名,个个经验丰富,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751336958。详情面谈。

网友V:
各位高手:
请给我发一个张力控制的案例到我的邮箱,可以吗?多谢了 我的邮箱是we.55@163.c0m

网友V:
vcplus:你好!
请给我发一个张力控制的案例到我的邮箱,可以吗?多谢了 我的邮箱是 we.55@163.com

网友W(2006-08-01):
3300用在涂布机的收卷效果不错啊,卷材是12u的PET薄膜,张力是4~12KG,机速为120M/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