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编码器E6B2-CWZ6C怎么接差分信号?

楼主(2003-01-14):
OMRON的编码器E6B2-CWZ6C怎么接差分信号?

网友A(2002-09-05):
两根电源,两根信号进PLC

网友B(2002-11-29):
E6B2-CWZ6C怎样和安川PG-B2连接使用]

网友B:
E6B2-CWZ6C是否能和安川PG-B2一起使用

网友C(2003-01-14):
这个型号的编码器本身不具有差分输出的功能,你可以自己做电路来转换,当然比较麻烦,我有专门的编码器信号适配器,可以完成这样的转换,请联系SUNXVDONG@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