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改造问题?

楼主(2003-01-14):
各位专家、老师: 从理论上讲,是否可将高压电动机改造成低压电动机,并保持同样的输出特性:转距、功率等?                      谢谢

网友A:
我感觉功率是没办法一样,但在某个速度下转矩也许可以一样,还得要变频器不错!

网友B:
将高压电动机改造成低压电动机要保持同样的输出特性:转距、功率等不容易。首先低压电动机电流比较大、高压电动机电流比较小,改造后线圈截面变大槽里装不下这个问题要解决。

网友C:
改造后线圈一匝截面变大,但匝数变少,总有效截面不变。由于高压电机绝缘厚,槽满率低,改成低压,槽会变空。

网友D:
一般问题不大散热问题仔细考虑,铜耗可能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