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机、水泵的改造?

楼主(2003-01-14):
改造前,风门开度或阀门开度由大变小时,电机的输出转距、输出功率、转速相应加大了还是减小?为什吗?谢谢!!!

网友A:
开度变小的时候,阻力变大,电机的负荷变大,由于阻力变大,使得电机的转速变小,于是输出转矩变大,当输出转矩和负载相同时,转速不再变化。输出功率也因此变大。

楼主:
我还有点疑问:风机、水泵类负载的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转距与转速的两次方成正比,既然转速下降了,功率和转距又为何增大呢?

网友A:
这两个是两码事。你说它的负载变大了,它的转速会变大吗?风机、水泵类负载的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转距与转速的两次方成正比----指的是:风机、水泵的转速变化的时候,它所受到的负载转矩 与转速的关系是T(负载)∝n*n。(抱歉,平方不知道怎么打上去)。 你们理解错了。

楼主:
xjk007你好: 首先非常感谢你! 我还有点疑问:当需要的风量或者水量减小时,即让阀门开度变小后,结果实际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也会变小(当然变化量不大),这与负载变大相矛盾呀?

网友A:
阀门开度小了,会不会使水流动的阻力变大?如果是的话,电机的转矩是不是应该变大?如果还是对的话,那电机的输出功率是不是应该变大?

网友B:
阀门开小了,电机输出功率相应减小,看一下水泵曲线或实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我想知道在空压机上那种变频器更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