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关于扩展应用问题

楼主(2003-01-15):
请教各位仁兄: 鄙人用FX2N32MR+2×FX0N16EX替代原来的FX2N64MR,程序运行了一段就中止了,查询D8060~8067没有发现错误;(原来的系统配置是FX2N64MR+3×FX2N1PG+3×MR-J2S+3×伺服电机+F940)X端使用点数是14点,Y端的使用点数是13点,不知什么原因,程序无法运行到底?恳请各位指教,在此先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A:
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我用过类似的结构,具体的东西请EMAIL:ZHUWEIYUAN25@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