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B12S7.5KW无显示故障

楼主(2003-01-15):
(无正文)

网友A:
送过来我们公司给你修吧。保证质量和服务。

网友B:
你在哪里? 这里是森兰变频器苏皖片区技术服务中心,请留下具体的联系方式. 技术热线0510-2735330

网友C:
1、先检查一下面板控制线接触好不好、有没有断线。 2、看控制板上低压指示灯是否亮,若不亮,则看外控端子5V电压正常? 若不正常,多半是三端稳压管7805坏了。 3、当然开关电压部分也会出一些问题。

楼主:
该变频器是开关电源触发不动,我试过用表笔点一下开关管任意一脚即可正常工作,不知何故.

网友D:
TO KTY 更换开关电源开关管试一下

楼主:
我在开关电源漏极到触发集成块间加了一150K电阻,即可正常工作,但不知运行时间能否长久,请问森兰厂家这是否属于质量问题,还是电路设计不合理,本人已很详细检查过主板上的电子元件均未发现异常.我修理的中外变频很多均未发现如此故障.(该机器才使用刚满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