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肯IHF22K故障

楼主(2003-01-15):
一台95年出厂的IHF22K,报OCPN,恒速中过载,已经使用5年了,一直正常,现不能启动,启动1-2秒,就报警OCPN,查:负载在好变频器上正常,请教大虾,如何处理?

网友A:
秀秀 : 换IGBT,一定要换一组;检测电容,如电容值不达标(三相平衡)可单换一个电容。

楼主:
谢谢LKR,也谢谢热心的大虾们,希望大家能互相交流,请VCPLUS,广州通达变频器,PBJ等高手指教

网友B:
去掉电机,开机测三相输出是否平衡,如果平衡,则把参数恢复出厂值,还不行要检查电流检测部分!模块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C:
LKR:   换IGBT,一定要换一组;检测电容,如电容值不达标(三相平衡)可单换一个电容。 对了那个IGBT是指什么啊,我是初学者, 你说的很对,电容老化漏液那个电流就会大起来跳保护的,查电容比较简单的闻一下电路板上有没有易味,一般漏液都有那个难闻的,如果电路板脏的话也有可以 先声明我是初学者,只是个意见

网友A:
虚心2: “IGBT是指什么?”你是如何知道WWW.GONGKONG.COM工控网的? 查电容:也不是闻一闻就行的!!!!! 能告知我你杀如何知道工控网的?好吗? Email:fudarlx@sina,com

网友C:
啊,网上搜的啊

网友D:
LKR 同志,你知不知道三垦变频器内部的结构,他的三个IGBT集成到一个模块上的,如果换了,就等于买一台机了。我看广州那位朋友的方法可行,也可以把CD043调大一点看看。好象OCPN不是恒速过载报警吧。

网友E:
三垦出现这种故障的可能性有:驱动电路、逆变模块、霍尔元件。根据你的故障现象,最有可能的是逆变模块损坏!还有,对于使用时间较长的还要看看霍尔元件,它也是早期三垦的易损件。光调整CD043只是治标不治本的!ysying919@sohu.com(Sanken专业维修)

网友F:
该款机器这种问题多是电流传感器坏

网友G:
驱动电路、逆变模块可能损坏,最有可能的是逆变模块损坏!做一点小改动或许能继续运行。3个月前我修好过一台同现象的IHF-11K。

网友H:
检查电容,驱动脚电阻及二极管,模块驱动极间阻值是否正常,互感器4个脚间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