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face怎样与电脑通讯

楼主(2003-01-15):
请问各位大哥:Pro-face:GP37W-BG41-24V怎样与电脑通讯。需要什么样的数据线, 数据线自己可以做吗?怎样做?望各位大哥回复。小弟有礼了。

网友A(2002-12-10):
数据线是可以自已作,不过要对接口了解,另外你写这种型号"Pro-face:GP37W-BG41-24V"大家不一定都知道.让大家猜的话,很累的.

楼主:
我有GP3.0的中文软件。只是没的数据线,大哥你能给我 制做数据线的资料吗?我在这里先谢了,你在那里?有穿空我请 你喝茶。

网友A:
喝茶就不用讲了,不过你要把端口的资料发给我,不然我也没办法。

楼主:
大哥: 您好? 最近两天我找一下端口资料,可是没有找到。Pro-face:GP37W-BG41-24V它是一块触摸屏,接口有并口和RS422的圆口等两个接口。 RS422的接口我有一条数据线可以与PLC通讯,但Pro-face:GP37W-BG41-24V要用一条数据线与PC通讯我就不知道了。而且也没有数据线。请大哥多多帮助小弟。谢谢!!!

网友A:
你那个接口是不是并口,在很多这样的设备是不带并口的,有可能是DB25的串口,你查清楚了.

楼主:
确定是25针的并口。但我不是很清楚串口有25针的吗?

网友A:
串口当然有25针的,如果确认是并口,你可以在市场买到。

网友B:
GP37W-BG41-24V的数据线要买。做不了,应该是DIGTAL的产品

网友A(2003-01-14):
刘继兵老师: 您好! 交个朋友好吗? 非常希望能得到您的赐教! 刘继增 01/14/2003

网友A:
刘继兵老师: 您好! 我的邮箱是ljzwsy1982@163.com 刘继增 01/14/2003

网友A:
有缘在此相遇,赐教不敢,大家交个朋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