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励直流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3-01-15):
两台他励直流电机硬轴联结,如何控制才能保证他们的电流平衡?请指教!

网友A:
电枢串,励磁也串

楼主:
to whjuli: 由于电机的制造差异,同样的励磁电流,他们的电枢电流也不一样。能否考虑通过控制他们的励磁来调节他们的电枢电流使之平衡?

网友A:
不是告诉你了吗,电枢串!

楼主:
to whjuli: 如果电枢并联的情况下,如何控制?

网友A:
拆了,再串

网友B:
我曾今多次利用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装置进行同轴电极的电流平衡控制励磁串并均可,电枢串并均可,非常灵活方便。如果感兴趣发EMAIL给我:WWMBT@CHINA.COM

网友C:
串并要考虑电源、电机(电枢,励磁)的额定电压、电流吗?

网友C:
ABB DCS400/500/600直流调速装置进行同轴电极的电流平衡控制励磁串并均可,电枢串可,非常灵活方便。 若是两个模块更简单。

楼主:
龙游大侠: ABB直流装置在电枢并联的情况下,如何控制励磁使它们的电流平衡?请把详细方案发邮件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