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SWOPC-FXGP/WIN-C 编阶梯电路程序写入PLC

楼主(2003-01-15):
我的PLC 是FXon-40MR,用SWOPC-FXGP/WIN-C 3。0来编阶梯电路程序,程序是没有错误的,但我操作写入EEPROM时,报通信出错,能读入EEPROM的内容,但总是“NOP”,说明我没有写入,在我的电脑上能强迫输出的开或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要怎样的设置才能成功?

网友A:
请用指定步数(0——END的步序号)方式写入程序即可。

网友B:
有梯形图编程后要在工具-转换栏,点击一下程序转换才能传到PLC。或按快捷键F4也可以

网友C:
检查以下EEPROM的写保护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