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远程OPC?

楼主(2003-01-16):
本人在一个项目中,需要做一个SCADA系统,主要是连接别的系统,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只能通过opc来连接,但都是远程的,我在配置好了DCOMCNFG后,但怎么也连接不上,每次连接的时候,都是说打开注册表出错,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都是那几个系统组态软件,

网友B:
WinCC,DX200,CS3000,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高见! 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DX200,CS3000,没用过,不过远理上都一样,你是工作组,还是域。 域配置也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