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与 正华idm336 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3-01-16):
目前我们使用ifix,软件通过modem方式与施耐德公司的moment plc用modbus的方式通讯. 1.用正华modem时,无法拨号! 2.用普通modem拨号可以连同,但只传送和接收一次,线路随即自动断开! 3.请指教plc与modem之间的接线方式!

网友A:
可以留下你的联系电话吗?我们会和你联系帮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B:
问题1:这与该调制解调器最初的设计思想有关,当然今后可以改进,主要是由于屏蔽了某些对于PLC来讲不需要的应答指令。 问题2:提供以下实验方法,建议您可以尝试一下。 1 排除是否交换机引起的断路问题 在PC机端先不要运行您的上位软件,只运行一般的串口软件,如串口助手,与另一调制解调器通讯,另一调制解调器也可与PC机直接连接,不需改变运行模式。使用ATDTxxx<Enter>,命令拨号,链路接通后进行通讯试验,在串口助手发送栏的左下方有一个自动发送的单选框,选择该项,则PC机每隔1s发送一段数据,另外一端也可以效仿此种操作,观察是否可以通讯,是否会断路。其中可能遇到的现象是,串口助手发送的字符数和另一端所收到的字符数不服,即有丢包现象,这是因为IDM是半双工调制解调器,半双工的意思简单说就是在发的时候不能收,在收的时候不能发,但这不会影响与PLC的通讯。 做过上述实验后,如果也有断路现象,可能是交换机的问题,请检查交换机,在做该试验时交换机最好可以不要接外线。 我个人认为,交换机有故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提供该方法仅供参考。 如果上述实验成功,即不会断路,那么尝试下面实验。 2 排除是否调制解调器本身的问题。 我参考了一些关于调制解调器的原理的书,总结了一下,可能影响到链路通断的指令有以下几条 AT&D0 该指令的含义是:忽略数据终端就绪(DTR)信号 AT&K0 该指令的含义是:禁止本地(DTE/DCE)流控 AT&S0 该指令的含义是:强制DSR为高电平 AT&R1 该指令的含义是:忽略RTS并且强制CTS为高电平 另外还有一个寄存器S30,该寄存器是自动超时寄存器,即若没有数据通过,调制解调器经过多少时间自动挂断,该寄存器的缺省值为0,即禁止自动超时挂断,可使用ATS30=0<Enter>设置。 做过上述设置后注意要用AT&W命令保存,否则所设参数在断电后会丢失。 之后尝试通讯试验,我仍然建议先不用您的上位软件,确定通讯无误后再使用你的上位软件。 问题3:当PLC仅作为应答方式,只需要接串口线即可,串口线最简单亦可只要3根线,RX,TX,GND。 若PLC需要作为呼叫方的话,则除串口线外还需要DO,与DI两组信号,具体接线方法在附产品的用户手册上有详细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