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CQM1H与CX-P

楼主(2003-01-16):
我在CX-P上编写一段内容为“LD 00000,OUT 10000,END”的程序,然后将CQM1H-CPU21与计算机相连,“comm”指示灯常亮,在CX-P上选择“ 在线工作” 时,"comm"灯灭, 然后提示“连接PLC失败 重试 取消” 选择取消后,"comm"灯亮,不知道与连接电缆有关吗, 与CPU上的DIP开关吗,没有编程器是否可以直接用计算机编程????

网友:
用计算机编程是肯定可以的,可我没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已经可以“在线”,但把程序下载到PLC时,提示:下载失败,DM保护。

网友:
当选择在线工作时,会提示:没有END(01)命令

网友A:
估计可能是你的编程电缆的问题,你用的编程电缆是自制的吗?如果是,检查焊接的管脚是否正确。因为comm灯只有“在线工作”以后才能亮。

网友B(2008-09-15):
估计可能是你的编程电缆的问题,或者电源不稳

网友C:
CQM1H-CPU21上带有RS232口,用这个口与电脑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