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故障分析

楼主(2003-01-16):
西门子变频器MIDIMASTERECO 55KW 不接负载正常,接负载在电流达到4A即自动停止,不报警,再次开机仍然如此,请问原因何在?

网友A:
参数设置有问题

楼主:
可是初始化以后用默认值仍如此

网友B:
电机可能有问题,可以测量出电机阻值吗?是否正常? 电机电缆有问题。换个电缆试试。 两种情况我都遇到过。

楼主:
该机为维修过的机器,原来逆变块及电流检测电路损坏,上电后开机显示F231,更换逆变块,维修驱动板电流检测部分后即如此

网友C:
类似的问题我在丹佛斯VLT5000变频器上遇到过,我们是按如下方法解决的。 1.检查变频器空载转矩、电流。 2.检查变频器最高电流(报警电流)设定值。 3.检查变频器最高转矩(报警转矩)设定值。 4.对电机进行检查,包括手动盘车等。

网友D:
在100个变频器的使用中,有99个场合是不全按“缺省默认值”使用的。虽然不是每个参数都要重新设定,但你必须它是适用,所以应先将参数表逐项规定好然后逐项输入(核对)。如果想捷径少少,可在使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先只是按“用户手册”中“快速设定”栏逐项设定来试车。可以把着重点放在“提升”(P078,P079)等与启动特性有关的参数方面试试,以及留意“电流平方与转矩”的关系是否适用等。 其实 ECO的参数没有多少,你可以将设备的使用情况和你所做的参数规定表传真给“西门子”的技术支持部(10-64731096)征求意见。 又:未知55千瓦电机与4安电流是回什么事。

楼主:
变频器55KW,电机3.7KW轻载试用变频

网友E:
我修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换了原型号的逆变块就OK

网友F:
请教东莞百吉祥: 请问你那里有西门子电源板上面的Y7P这个贴片三极管吗?另请教各位大虾“Y7P”的具体型号是怎么命名的?在那里能查到?谢谢。

网友E:
Y7P形如三极管,实是二极管,我们有!

网友G:
我同意广州科达的看法,我遇到过就是F79力矩提升没设对,在负载大时(起动力矩大时)力矩提升设的过小,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F:
东莞百吉祥: 怎么和你联系,请留电话号码,我的号码13823661321。韩常发

网友E:
TO af:请联系我公司维修部电话:0769-218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