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伺服!

楼主(2003-01-16):
看到很多次,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616g5以及td3000的零伺服是这样的: 变频器处于零速度运转的时候,当有外力使得电机旋转,当外力减小或者消失之后,电机自动回到初始位置的一种功能.

网友B:
可否说得再细些, 电机自动回到初始位置的一种功能。 变频器处于零速运转时,电机是不转的,当外力减小或消失后,电机当然会不转。那么这个力不是一直加于电机了吗? 是不是说外力消失后,使电机能及时停车,而这个功能也可以设它的“力”及其有效恢复时间。 与起动前施于电机的“直流制动力”的概念是否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