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在变频器的输入或输出端并接上防止浪涌电流的系统节点器是否可以?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03-01-16):
想问一下,在变频器的输入或输出端并接上防止浪涌电流的系统节点器是否可以?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用处不会大

网友A:
你是用亚太的还是英福特的产品,这些都是被动式节电,效果不会好,还要三级布控,成本也不少啊,但对提高电力质量有好处,节电问题可以和我交流。

楼主:
我们厂用过亚太的产品,好像是第二代的产品,听说效果还可以。节电产品用于变频器上对保护变频器有没有用,对变频器的工作有没有 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