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

楼主(2003-01-16):
发送消息的节点在复位后第一次接收响应时总是跳到接收失败,以后每次都进入接收成功。请问第一次为什么总是跳到接收失败?(用debug调试能够进入接收成功) 怎样解决?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 when () { ... msg_send(); post_events(); if (!resp_arrives(tag02)) { GizmoDisplayNumber(4,3,0xff); } else { GizmoDisplayNumber(0,3,resp_in.data[0]); } }

楼主(2002-11-28):
发送节点的响应: when((msg_arrives) { switch(msg_in.code) { case 1: memcpy(Addr_Value,msg_in.data,1); resp_out.code=1; resp_out.data[0]=1; resp_send(); break; } }

楼主:
有谁知道第一次不能接收到响应的原因吗?

网友A:
你的接受响应的程序里,post—events()后延时一定的时间后,再post一下,再来判断。

楼主:
不仅是第一次上电有这个问题。同时发现当这个节点已经断电了,但是当发送节点再次发送消息,依然能够接收到一次响应,不过如果继续发送消息就不会接收到响应了。因此问题好像出在节点上电断电的时候。

网友B:
网络延迟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那你在when(reset)中加点延时看看行不行呀!

楼主:
即使解决了第一次检测的疏漏,又怎么解决检测板因断电但主控板还能接收到响应的问题

楼主(2003-01-16):
会不会是显示报文和网络变量混用造成的消息滞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