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对水平度的两座标控制传感器

楼主(2003-01-17):
我听说有种叫做旋正仪的可以测试船在海上的时甲板的两个水平方向的倾斜度情况,如果那家公司或个人有此类产品,请告知本人,谢谢!

网友A:
青岛潜艇学院和中船708所曾用辉格公司倾角传感器产品(http://www.vigortechnology.com)来测量船体在两个方向(X和Y)的倾角或水平度。使用情况良好。 辉格公司的倾角传感器包括电解质型和力平衡伺服型两大类,测量范围从±1度~ ±180度,可供单轴、双轴和三轴产品。最佳分辨率0.1角秒,非线性可达0.005%FS。直流电压输入,4~20mA、mV、0~5VDC、±5VDC、RS232、PWM、CANBUS、DEVICENET、PROFIBUS或同时模拟数字输出等。另有批量采购的极低成本OEM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