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剪毛机如何连接主要是同步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3-01-17):
我厂是一家毛纺厂,有三台单式剪毛机,想把这三台剪毛机连成一台使用,如何使用变频器解决同步问题,请各位大师帮帮我!

网友A:
目前染整联合机普遍采用各单元机单独传动的形式,如果各单元机的织物线速度不同步,运行织物就会因经向张力失调而松弛或断裂,影响加工质量或造成运行故障。推荐“多单元变频调速同步控制器”,已成功应用于多种印染机械设备。 多单元变频调速同步控制器 当一台整机或一条生产线中各个传动单元分别由独立的变频器驱动时,为了保证整机在一个主令转速的设置下(总调),各单元同步恒线速工作,需要配置该同步控制器。 该同步控制器可对各单元传动速度分别整定(分调),以实现各单元以一定的比例速度同步工作(或补偿各单元的机械传动比的差异),各单元可加入松紧架等同步调节器信号(以实现各单元速差的自动调整)。总的主令设定电压通过给定积分器输出,可实现软起动和软停车(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可以设置为较小值,以保证同步调整的动态快速性)。具有±12V稳压电源输出(供外用)。配置该同步控制器,使系统设计、变频器选型及安装调试都变得方便易行。有四单元、八单元两种规格,可组合构成更多单元。该同步控制器也可用于直流调速传动。 接线图: Email:shq@sytu.edu.cn

网友B:
需要什么意义上的同步? 同步不同速or同步且同速? 精度要求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