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KW访问变频器参数的问题

楼主(2003-01-17):
我使用S7 300+E T200M ( DI+AI ) +micr o maste r 420变频器(带PROFI BUS optio nal board )组建一profi bus-D P网络。micro maste r 420配置为PPO1(4PKW,2PZD),现在我直接在梯形图里对2个PZD地址进行写数据,可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频率设定,但想通过profi bus来访问和修改变频器的参数,直接写4个PKW的地址好像不行啊,一运行写这个地址的指令就出错。 请问用PKW来实现对从节点参数访问是如何实现的? 我的详细配置如下: 4 words PKW -- I addre ss:26 0 -267; Q addre ss:25 6 -263 2 words PZD -- I addre ss:26 6 -271; Q addre ss:26 4 -267 在S7-ma nage中,我monit or这些地址,发现只有PZD的I addre ss可以monit or,而PKW的I adres s 不能monit or,我把控制数据和频率指令用MOVE放到PZD Q adres s中,可以进行传输,而用定时器产生一个触发来用move把PKW的数据放到PKW Q addre ss 256-2 63中时,定时器一超时进行写PKW时PLC就STOP了,SF LED为RED。只写了一次啊,15秒中写一次,不可能是重复写数据造成的。而也不可以用MOVE去读PKW的I addre ss,怎么办?? 哪位仁兄知道哪里可以下载到DVA-S 7? 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