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修安川616G变频器

楼主(2003-01-19):
我有几台615G5inverter,上电输入运转信号, 马上 跳闸

网友A:
为何不自已尝试修修,如真要修可与 13506034591 联系

网友B:
0532-5813153 深龙科技王经理

网友C:
面板显示什么? 查看历史报警记录!如在成都周边,可以和我联系!13550286958

网友D:
找我们吧。浙江桐乡三精自动化为你服务。 0573-8090063 013586448252 联系人:金雪峰

网友E:
几台都一样的故障是否是电源的故障?要不是IGBT有击穿的?请再检查程序有没有错误?

网友F:
极有可能是模块的触发端击穿,因为我也修过几台这样故障的.

网友G(2005-05-19):
安川变频器最好别用,质量特不好

网友H:
在哪找我们吧,我们是专业维修变频器:13799226510 13799890786

网友B:
zhyo720211高见不敢苟同,安川变频器比较之下相当不错,只是参数设置有些麻烦,真正用好不容易。

网友I:
安川是所有变频器中少有的设计合理,质量可靠的机器.因此只有要求较高的行业才舍得用.

网友J:
有故障显示吗?是什么?您在北京附近吗?我公司专业维修变频器,特别是安川,电话:13811096207

网友K:
需要帮助请电话13793662356

网友L:
安川变频,参数设置很重要,不然,将会在运行时出故障的.你要仔细阅读它的中文说明书,好吗?祝你:能行!!!!!OK!!!!

网友M:
如果要修理请找海特自动化013 914093201

网友N:
一台韩国厂商为:INTOUCH 型号为:ID230R 直流调速器出现输出没有电压,请问哪位高手能解答 请回复!!!!!!!!!!!!!1急!

网友O:
安川变频器,质量不错.维修电话0758-2901498

网友P(2009-05-18):
引用 网友N:
关于一台韩国厂商为:INTOUCH 型号为:ID230R 直流调速器出现输出没有电压,请问哪位高手能解答 请回复!!!!!!!!!!!!!1急!

请联系13906752142

网友Q:
U.V.W短路。更换IGBT模块。修复驱动线路。安川是最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