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 plc 5/03 的高深问题后续:

楼主(2003-01-19):
这是“AB plc 5/03 的高深问题”的后续,但是却是一个新问题: 由于多次尝试,通过channel 0本身改变mode失败。 我找寻其他途径,通过channel 1编程, channel 0通讯。 但是channel 1是AB 的DH485口,我想通过串口转换来 与PLC 的DH485编程通讯。于是: 购得rs232->rs485模块,就这么连上了。 结果到现在没有成功,向各位大虾求助:怎么办???? (我不想买那个很贵的模块)

网友A:
如果channel 0是跟计算机通讯, 就定义它为“点对点”mode,既可以编程也可以用DF1通讯。

网友B:
不会的,应该能够成功的。可能是你把电缆的针脚定义搞错了。

网友C(2006-05-05):
你好,我是北京惠方的张笑方,我门公司有工程剩余的PLC-5CPU模块及配套的附属模块,若有需要可至电13460931982或WANJUNMING8@sohu.com

网友D(2006-10-09):
DH485和RS485是2个概念,一个是协议,一个是物理定义

网友E:
^_^  是不是和RSLink的版本有关呀 ,版本低的话好想不行

网友F:
关于通信,首先是管脚定义和接线,
然后是硬件设置,
然后是通信协议,
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地确认无误了,就肯定可以通信了。

网友G(2009-07-29):
DH485和RS485是2个概念,一个是通讯协议,一个是物理接口。只能用RS232口(DF1协议)下载程序后,拔下编程电缆,然后接上通讯电缆。

网友H:
DH485的物理层协议是建立在RS485的基础上,但是在RS485的基础上加入了流控制。所以232转485是无法通讯的,需要AB 1784-KTX 之类的通讯卡或1747-UIC才能和PC相连。

网友H:
晕,突然发现自己在回复一个N年前的帖子。。。。

网友I:
楼上的不怕,虽然你回复的是一个N年前的帖子,但对我帮助确是无限的大大大~~

还想着明天用SLC5/3的DH485和电脑直接通信呢(电脑侧也是想使用232转485),虽然搞到现在还没看见那J口的端子定义:(

网友J(2010-08-25):
手册上有端子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