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口RAM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3-01-19):
我是初学者,对一些概念还是不很清楚。Neuron Chip与单片机通讯采用MIP方式,是不是必须用双口RAM?还有没其它方法? 还有双口RAM还可以用在哪方面?知道者请赐教!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我?是我的问题太无知了吗?望指正赐教。

网友A:
我也是新手, 我以为,用两只FIFO也需更好。 希望高手们能就这一问题发表观点。

网友B:
为什么不能用并口阿,不一定要用RAM.看你选择的接口软件了。

楼主:
请问你指的接口软件是什么?用并口的话用什么接口软件。请详细介绍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B:
用并口 3150 chip :MIP/P50; 3120 chip: MIP/P20 用双口RAM: MIP/DPS. 需要十万RMB.

网友C:
用并口可以不用mip,可以自己编软件,当然有好多mip的优点没了,但是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