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3-01-19):
我公司买的一台变频器带电机,当电机接成星形时很正常,但接成三角形后,电机震荡的非常厉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A:
同一电动机星形与三角形区别是:如果星形使用三相380V电源,则三角形时就应使用三相220V电源。当电机接成星形时正常,改为三角形后,应使用三相输出为0~220V的变频器,(若你的变频器V/F曲线参数可调,则可调整V/F曲线参数试一试)

网友B:
哈!有这种说法?!

网友C:
再接回去。或将最高频率设为50HZ,电机电压设为220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