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限流电阻爆裂

楼主(2003-01-19):
我有4。0KW变频器用在起重机行走机构。电机总功率1。6KW 在使用中发现问题,限流电阻在上电时爆掉。请各位帮忙分析解决。感谢广州通达J100问题解决

网友A:
接触器接导通不良或不动作!

网友B:
是偶然还是经常? 接触器不导通按理应该有报警.

楼主:
偶然,以前使用没问题.有没有电磁干扰这方面.电机是锥型的这样在电机低于一定转速时自动抱闸不同于电磁抱闸.属于机械式.

网友A:
是否有短接起动控制端!一送电就起动电机!这样也容易烧电阻!

网友C:
电阻的质量有问题,这很正常,坏了,换个新的,如果在坏的话,再讨论不迟么

网友D:
控制方式上,改一下,变频设置改一下(如起动频率,加速时间,或则应有的控制上的保护没做到家)。和电阻的质量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