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低电压故障

楼主(2003-01-19):
安川616G5最近常常低电压报警,排除供电电源问题及电压选择跳线,还可能何原因引起,如何排除?

网友A(2002-08-11):
可能是CPU板故障!一般是换CPU板!

网友B:
常低电压报警是开关电源小电容漏电老化,或者开关电源有点小问题,不要动不动就换CPU,CPU坏的可能性为万分之一。

网友C:
他说的是 板

网友B:
如果显示CPF00-05是CPU坏或8脚程序IC坏,当然换CPU对修理的人很方便很赚钱,但对厂家是费用较大,或对修理人来说是没技术修,或没配件修,修变频器不要说修多少年了?主要靠经验和配件,没有这些只是废话。

网友A:
我说的实话!因为我维修过很多这种机!这时候CPU板通电一段时间后,其CPU集成块会很热!请KKCC试一下!

网友D:
其实很可能是电压取样电路有点问题.CPU损坏的情况太少了.

网友A:
这时候变频器不完全坏!可能几天才有一次故障!时间能证明一切!到时KKCC可要出来证实!

网友A:
我曾经在发热的CPU集成块上面加一个散热铝片!情况好一点!但UV1故障还是不时会出现!

网友E:
如果是CPU坏,能否说一些引起故障的原因?

网友A:
这个说不清楚!因为变频器用很多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我觉得这种机在环境温度高!控制线太长!雷击情况下最容易损坏CPU板!

网友F:
很简单,大功率的616g5(指主电路带有接触器的),其控制板检测 接触器附注触点是否吸合,若辅助触点不通,则显示UV,大部分机器每什么毛病,只不过接触器辅助触点氧化,或有异物掉入引起接触不良引起。 但小功率的变频器无此类问题,就不能排除pbj所说的情况,cpu 损坏的情况也有,但cpu损坏不显示UV。

网友A:
我今天刚维修一台安川616G3变频器!一开始显示正常!但过几分钟就显示UV1,复位不了!CPU集成块很热!换CPU板后正常!所以616G3也会出现此故障!换CPU板价格高!一般功率大的机才换!小机就报废算了!

网友G(2003-01-19):
其实就是主格板的几个电容坏了而已

网友H:
廉价供应新旧CPU板(安川616G5、西门子MDV、三菱A540)。 电话:013825763956

网友I:
开关电源负载问题,我遇到过也是修了很久才最终发现。

网友J(2009-06-27):
请教:安明川616g3 上电显示cpf00,主板无发热器件,如何处理?

sqzhdw@163.com

网友K: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靠!12楼说的有严重参考价值。

网友L:
我有616G5CPU板,15KW的。要的话联系:13685375061

网友K:
忍不住说两句 X忍不住说两句
积分:216
帖子:156注册时间:2001-11-1 12:28:00楼主 发帖时间:2003-1-19 20:00:00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建议删除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