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940使用故障

楼主(2003-01-19):
本人使用三菱触摸屏不太熟练,在编程时不慎把按键和触摸屏的右下角的菜单重叠,致使触摸屏的菜单不弹出,哪位工控前辈能帮我解决问题?不胜感激! 电话:760-8557869 E-MAIL:QWQ1976@163.NET

网友A(2002-10-25):
方法1:在上电前,按住屏幕左上角,再接通电源,将系统键重新设定 方法2:在用户屏幕中加入一个触摸键,切换到系统1030画面,将系统键重新设定。 系统键一般在屏幕左上角比较合适

网友B:
在编程软件中调整按键画面中按键的位置,重新DOWNLOAD。

楼主:
三菱人机的使用大厦部份人都OK,但它的价位确实高得太多.本人引进的台湾HITECH人机,在价位和工能上占尽优势. 5.7"的单色人机才3000RMB左右.在保护自已的权宜方面更胜一筹.

楼主:
cnabcd,三菱高手 在此先多谢两位了,按两位的方法都未能揍效,在传输程序时屏幕显示‘系统出错,超时或校检错’不知还有无其它方法,恳请不吝赐教,多谢!

楼主(2003-01-11):
对不起,是拆除内部电池。

楼主:
拆除其内部电源,过半小时候再装回,即恢复出厂时设定。

网友C:
是通讯出错了。

网友D(2004-06-27):
请发给我一个读f940got的软件,我的邮箱是 fanzhg@126.com

网友E:
系统键可以在四个角之间选择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