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问题一大堆。

楼主(2003-01-19):
S7-300一定要电池吗?如果不用电池程序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如果用了呢? S7-300的程序可以下多少个OB、DB、FC、FB?单个大小有限制吗? S7-300和S7-200连网可以对S7-200进行哪些操作? S7-300会死机吗? S7-300有时(特别是在线时)下裁程序会提示空间不够怎么回事? S7-300和S7-400有哪些不同? 请各位指教。

楼主:
S7-300和上位机通讯有那些方法?如何实现?

网友A:
不要电池就装存储卡。 具体多少OBFBFC看具体CPU 某些指令300不能用,400可以。 下载空间不够方法很多,论坛里面也有帖子。 死机不可能,PLC得看门狗会复位的。 上位通讯有:MPI,PROFIBUS,以太网等

网友A:
OB多做调用,不要写太多程序,FC太大下不去就分成两半再下,如果只是修改,可先online,将online里的要修改的那个块删除,再回到offline,将修改过的那个块重下。

网友B(2005-07-30):
偶不知道

网友C:
别什么都问!

网友D:
有得问就好!!有问题提出来大家解决!!

网友E(2006-03-16):
我用的cpu是315-2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