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moxa卡 & modbus i/o driver

楼主(2003-01-19):
我采用moxa cp114(PCI rs485多串口卡)来扩展计算机串口,但/modbus i/o driver 认不到这些串口,是不是串口的i/o地址有问题?请问如何解决,谢谢1

网友:
可以考虑更新MOXA卡的驱动试试,我也曾遇到这个问题,换驱动后即解决问题。

网友:
可能是多串口中断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