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bus RTU协议

楼主(2003-01-20):
按Modbus RTU协议,RTU字符从PC的串口发出的顺序是;1.设备地址 2.功能代码 3.数据 4.CRC校验低位 5.CRC校验高位 每个字符发送的顺序是(假定RTU字符6B(0101 1011)): 1:0 2:1 3:0 4:1 5:1 6:0 7:1 8:1 以上顺序对吗?正确的顺序应该怎样? RTU字符,ASCII字符,HEX字符有何区别? 程序编写上RTU字符先要成串再发送吗? 程序编写上RTU字符先要转成二进制位再发送吗? 多谢指点!

网友A(2001-04-14):
ASCII模式发送顺序: 1、起始位 2、地址 3、功能代码 4、数据 5、LRC(高低) 6、结束符 RTU模式发送顺序: 1、起始位 2、地址 3、功能代码 4、数据 5、CRC(高低) 6、结束符 ASCII字符模式只能使用7位,RTU是8位.

网友B(2001-09-19):
我这儿有一个VB编写的MODBUD RTU程序上RTU字符先转成二进制位再发送的

网友C(2001-11-30):
yangbin7081,可以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一下吗? E-mail:hzxiao@yeah.net 谢谢

网友D(2002-03-06):
yangbin7081,可以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一下吗? yuezq@263.net

网友E:
yangbin7081: 你好!可以把你的程序给我一份吗?直接写串口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转成二进制位再发送? Email: bayeeer@sina.com

网友F:
TO:yangbin7081 你好,你有VB编写的MODBUS RTU协议的程序,可以在PC机上模拟使用MODBUS协议通信的PLC吗?如果可以,能发给我看看吗,我现在需要学习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G:
To:yangbin7081 你好!我是一个初学者,渴望了解MODBUS,可以把你的程序给我一份吗?谢谢! Email:kszhx@163.net

网友H:
yangbin7081 您好!请给我发一份,好吗?我急等着用。谢谢! caohuaqiao@163.net

网友I:
yangbin7081 您好!请给我发一份,好吗? fish_1210@etang.com

网友J:
To:yangbin7081    你好!我是一个初学者,正在学习MODBUS协议,可以把你的程序给我一份吗?谢谢!    Email:lyg_xj@163.com

网友K:
wo you modbus de yuan cheng xu

网友J(2002-04-09):
yangbin7081: 你好!能否将您的DEMO程序发给我一份,万分感谢!!! E-MAIL:xingchunxiang@263.net

网友J(2002-05-23):
我要. zhaohai9@163.net

网友L:
To:yangbin7081      你好!我正在学习MODBUS协议,可以把你的程序给我一份吗?谢谢! E_mail:moumoumou@sina.com

网友J:
modbus,rtu,如果设置了奇校验,在crc16校验中需要注意奇偶吗?

网友M(2002-06-25):
你好!我正在学习MODBUS协议,可以把你的程序给我一份吗?谢谢 E-MAIL:SHCFKJ@8163.NET.CN

网友N:
直接发送一样啊,什么叫RTU转为二进制 有这个必要吗 可以用一个数组buf[] buf[0]=0x01; // address buf[1]=0x03; // function code buf[2]=0x00; // other data ... 如果你会将一个字节写到串口上,那么请把这个数组的数据连续写到串口上,OK了!

网友O:
请给我发一份好吗?我将十分感谢。sohuhuying@sohu.com

网友P(2002-09-12):
请给我发一份好吗?我将十分感谢。vv7899@sina.com

网友Q(2002-10-19):
正在学习MODBUS协议,可以把你的程序给我一份吗?谢谢 xx_k@ssina.com

网友R:
控制器设为在Modbus网络上以RTU(远程终端单元)模式通信,在消息中的每个8Bit字节包含两个4Bit的十六进制字符。这种方式的主要优点是:在同样的波特率下,可比ASCII方式传送更多的数据。 代码系统 8位二进制,十六进制数0...9,A...F 消息中的每个8位域都是一个两个十六进制字符组成 每个字节的位 1个起始位 8个数据位,最小的有效位先发送 1个奇偶校验位,无校验则无 1个停止位(有校验时),2个Bit(无校验时) 错误检测域 CRC(循环冗长检测)

网友S(2002-11-21):
各位好! 我也有MODBUS串口通讯程序的源代码(VC编写)和用于收发的测试小程序,但需收取800元费用。

网友T:
你好!我正在学习MODBUS协议,可以把你的程序给我一份吗?谢谢!   E_mail:wang_hl@163.net

网友U:
To:yangbin7081: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 email:lquanxi@163.net

网友V:
我也有用VC写的MODBUS协议的串口程序,并且在实地运行过,主要用来与LINTOOLS通讯,需要的可以找我联系。 rogerchan1518@sina.com

网友W(2003-01-10):
www.eengineerarea.com有MODBUS协议、VB程序。

网友X:
可以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一下吗?       E-mail:mcu_51@163.net

网友J(2004-03-23):
To:yangbin7081: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 我的邮件是:cosy98503@yahoo.com.cn 因为我目前正调试MODBUS RTU,特别需要象你这样的高手指导.

网友Y(2005-03-13):
能发一份给我么?谢谢!wang09080951@sina.com

网友Z:
各位,无论是MB的RTU模式还是ASCII模式,都不需要转换成位流发送,直接发送字节即可。 其实这些在MB的官方资料上都有呀。 我刚刚完成一个MB的产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交流一下。给大家留一个QQ:330902061

网友AA(2006-02-05):
各位高手你们好
     用VB写LRC检测,怎么写呀,如你有这方面的程式,发给我看看,一定重谢!!我的邮箱:AB5191@163.COM

网友AB(2006-05-17):
可以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一下吗?我可帮你试试

     E-mail:AB5191@163.COM

网友AC(2006-07-17):
请给我发一份好吗?我将十分感谢ding@array.sh

网友J(2006-10-19):
我有有所有关于modbus的程序和资料但,要有条件交换.

网友AD(2010-04-21):
shop35466945.taobao.com     我有源代码,可以送你!还换个撒啊!

网友AE(2011-07-13):
求教MODBUS-RTU通讯格式实例解释,望高手指点,27675546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