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et是不是不太适合在AB的SLC500上使用?

楼主(2003-01-20):
我们用DNet用了两年多主要使用的是AB的产品,根据现场情况我们的处理器主要使用ContrlLogix,其次是PLC5或者SLC500,设备常用的是分布远程IO- FLEX/IO,电量测量单元PM2和PM3000,软起SMC和ABB的变频器 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SLC500的DNet扫描模块1747SDN好像不是很稳定(已经是在3,4个场合里都出现这个现象了),主要是在拖动电机启动的瞬间,或者是在SDN断电上电的时候常常出现SDN无法找到从节点(78)的故障.严重影响了客户的正常生产!对于前一种情况考虑是电机对DNet的影响,所以改用单独的直流电源模块给DNet供电,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其实这种情况在ControlLogix身上也出现过,但是极少,相比较起来最稳定的是PLC5了,一共10个左右的场合里没有出现一次故障 不知道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是不也有我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A:
1747SDN我没有用过,但是根据你说的这种现象,我猜有两种可能; 1 电机启动DeviceNet模块的电源有问题,当电机启动时,电网负荷瞬间加重,电网电压偏低,电机启动DeviceNet模块的电源部分电压宽度不够,引起节点复位。 2 1747SDN的问题,但我估计也是电源问题。 其中第一的可能性我认为比较大,不知道你们用的电机启动模块是什么型号的,是网络供电还是内部供电,如果是内部供电,网络电源改用单独的直流电源也是徒劳的。

网友B(2008-08-18):
我的一台工控机的网卡(D-LINK530)跟AB SLC500无法连接,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PLC需要设置什么?但PLC跟笔记本电脑可以连接,而我那台工控机和网卡硬件也都没有问题,奇怪!

请教各位大虾!  联系QQ:117343182

网友B:
或邮件:yyl@asiaipc.com

网友C:
出现#78号报警就是扫描不到设备,你可以根据报警信号查看具体是扫描不到哪个地址的设备,如果你使用NETWORX软件对DNB的网络设备进行一次规划的话,此现象应该不会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