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建立枚举器?

楼主(2003-01-20):
在OPC服务器的IOPCServer接口中有一函数 CreateGroupEnumerator(),用它返回私有组枚举器或公有组枚举器或所有组枚举器。返回的接口用IEnumString或IEnumUnknown。可我怎样建立枚举器呢,难道我还要在服务器对象对应的C++类上公有继承IEnumString或IEnumUnknown接口? 高人指点一下罗! 谢谢!

网友A:
在opc dA规范中,包括两种枚举器,字符串枚举器和接口枚举器。对于这两种枚举器,可以采用链表的数据结构实现。分别用一个类实现上述的接口。在类定义中定义私有数据成员枚举器当前ITEM的索引,根据不同的next请求改变当前item的索引值,就可以完成基本的浏览操作。这是一个组件接口,实现的类需要进行注册。